SW螺纹装饰线显示问题

楼主(2022-03-24):
1.螺纹底孔交叉时(螺纹并没有交叉),显示不正常,不交叉就没有这个现象。见下图:
2.镜像螺纹孔,装饰线没有镜像过去?只显示一端有装饰线;

3.铝合金开槽孔用螺纹孔功能时,装饰线显示不完整,四个弧只有一端显示螺纹装饰线。

网友A:
那个只是上色的装饰螺纹线,这个不重要。
在工程图中你需要的是装饰螺纹线,是给车间加工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只是上色的装饰螺纹线,这个不重要。
在工程图中你需要的是装饰螺纹线,是给车间加工看的。

嗯,也是,反正不影响出图就行

网友B:
前者可以试试先做孔后单独装饰,后者可以先装饰后切槽。

网友C:
上色螺纹线都是设置不显示的,没啥用还占资源

网友:
学习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者可以试试先做孔后单独装饰,后者可以先装饰后切槽。

我是用异性孔做的,装饰线还要单独弄一遍总感觉浪费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者可以试试先做孔后单独装饰,后者可以先装饰后切槽。

后面铝合金是焊接轮廓就带缺口的,并没有后期加切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色螺纹线都是设置不显示的,没啥用还占资源

有时候装配体里看螺钉长度是否合适,装饰线还是有点作用

网友:
螺纹线不能简化,这样孔多了,数模旋转都会卡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