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沟槽标准?

楼主(2022-03-24):
如图,凹槽标准是哪个呢?

网友:
成大先版机械设计手册第3卷有相关内容。
各大品牌O型圈的样本上,有相配套沟槽设计的推荐尺寸

网友:
去查这个

网友A:
大品牌的样品书上有这个密封介绍,是分不同场合的,你这个属于动密封。不过你这个是在液体里的话为什么不用油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品牌的样品书上有这个密封介绍,是分不同场合的,你这个属于动密封。不过你这个是在液体里的话为什么不用 ...

我只是大概画了一下,其实不是轴,是个很大的圆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大概画了一下,其实不是轴,是个很大的圆环。

密封什么介质?有没有压力?

网友:
属于活塞杆密封。

网友:
NOK, 司达行, 特瑞堡, 好莱特----------,都有用于o-ring动密封的推荐安装的沟槽尺寸

网友:
有相关设计标准的

网友:
上油封或者盘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