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rtor链接的EXCEL没有数据怎么办啊!有谁知道吗

楼主(2022-03-24):
如图,链接好excel只有文档所在路径,没有里面的数据。file:///C:\Users\QWER666\Documents\Tencent Files\846877174\Image\C2C\1D8ELBOM5NGT9G}(SMCN8H3.png

链接的时候有提示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原因。file:///C:\Users\QWER666\Documents\Tencent Files\846877174\Image\C2C\`85SILAYNH[GBM}BE[S7(V1.png

网友:
看下随机的帮助文件,数据链接是有格式要求的

网友:
我有一次也是出现了这样,好像是我重装office引起的,后来没有办法只能重装了系统

网友:
用EXCEL建参数文件,好处是EXCEL里各种公式方便,比直接在Inventor文件里做计算公式方便多了,但是也有缺点。
Inventor文件做参数,可以指定调用你需要的参数,EXCEL则会读取所有数据,速度还很慢,更新任何一个参数都需要手动重生成关联的零件,我试过几次EXCEL做参数文件,后来就放弃了。

网友:
不同工作总站,互相打不开关联的文件

网友A:
还能这样的关联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能这样的关联起来?

Invnetor参数设计很方便啊。
可以设一个文件,里面建立数据参数,然后其他零件、部件都可以调用这个文件里面的参数。以后要变动,直接改这个文件里面的数据就行。
这个文件如果用EXCEL来做,好处是EXCEL各种公式计算特别方便,缺点是调用的文件会链接里面所有的参数,而且会有更新延迟。
如果直接用一个零件文件里面的参数,与它链接的零件或部件可以指定需要的参数(手动指定,比EXCEL多一步),修改参数以后模型更新没有延迟(都是需要手动更新),缺点是inventor里面写计算公式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