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冷装配制冷介质——液氮

楼主(2022-03-24):
工业冷装配是利用制冷介质对需装入孔内的零件先进行冷却,使其外形尺寸收缩,从而产生装配间隙,以便于零件轻松装配的一种装配方法。这当中的制冷介质通常是指液氮,因为液氮有-196℃的低温,可满足0到-196摄氏度,不同温区的控温,满足冷装配工艺的温度要求。

网友:
液氮是不是不用也会慢慢的跑掉?

网友(点评):
对的,装液氮的罐子也不是密封的,而且绝热效果也就那样

网友(点评):
不留孔太危险( ̄▽ ̄)"

网友A:
这听起来好像挺高大尚了,一般装NB的老板最多就把他家冰箱烤箱搬公司。大部分都玩锤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听起来好像挺高大尚了,一般装NB的老板最多就把他家冰箱烤箱搬公司。大部分都玩锤子的。

也可以用冰箱冷冻零件,但是,需要冷冻的时间比较长,我们以前也这么干过,可见,层主也是见多识广的人。

网友:
xuexi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还能这样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