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2022-03-24):
如图这种情况,之前打开模型的时候就不能浮动,看网上说解除特征后可以浮动了但是又变成这样求解!!

网友A:
取消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消固定,,,,

取消的,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学习软件。

大佬有何高见,可以教下我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取消的,还是不行

在设计树里选择某一零件,然后右键选择“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设计树里选择某一零件,然后右键选择“浮动”。

浮动也没用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看一看这个件的配合约束

网友:
引用 楼主:
浮动也没用还有别的办法吗

似乎是通用格式导入的装配体,其实是无法编辑的
如果想移动,尝试把要改的部件单独提出来保存成SW格式

网友:
学习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D:
网上下载的模型经常会遇到带角度,你看不出来但是他就是存在,比如你做了两个面平行了,再做另外两个面垂直,他就会报错,或者基准面带角度等等。这时候做配合就会报错。我建议你不要用宽度配合,直接用滑块的中心基准面来配合(如果没有,就自己做一个)

网友E:
你配合所选择的面不对,模型中可能是曲面,软件无法实现配合,建议配合面选择我图中箭头所指的地方,就能解决了,其它疑问可随时问我

网友:
好好学习软件 熟能生巧

网友F:
没有设置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下载的模型经常会遇到带角度,你看不出来但是他就是存在,比如你做了两个面平行了,再做另外两个面垂直 ...

谢谢解答,成功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配合所选择的面不对,模型中可能是曲面,软件无法实现配合,建议配合面选择我图中箭头所指的地方,就 ...

谢谢解答,已经成功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设置好吧

是模型的角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