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的节距如何计算?

楼主(2022-03-24):
如题  已知节圆周长,齿数,怎么计算链轮的节距

网友:
你确定,链轮的节距是算的?而不是选型选的?

网友A:
链轮节圆和齿数的关系公式是:
节圆直径 =节距/sin(180°/齿数)
你节圆直径知道了,齿数知道了,反算下就行。

网友:
我觉得百度一下链轮节距都比这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轮节圆和齿数的关系公式是:
节圆直径 =节距/sin(180°/齿数)
你节圆直径知道了,齿数知道了,反算下就 ...

感谢

网友:
直接查手册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