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贴:一种摩擦敏感度测试的设备,求指导!

楼主(2022-03-25):
刚毕业不就的小白,现在公司这边没有有经验的设计师请教了,所以辛苦问下有没有大佬可以帮帮忙。
这是一个测试摩擦感度的设备,上面摩擦砂轮转动,下方电缸带动传感器向上施压。目标就是压力可调节,转速可调节。(原理上的问题可以不用管,比如样品测试的损耗误差什么的,给的要求就是实现这几个个功能就行)
上面的部分我将电机横着放,然后用个联轴器选个适合力的轴,轴两端我打算用两个轴承抵消径向力
现在就出了一个方案,但是要求还未确定,这种一版需要哪些参数用来选型啊,要求转速、压力的范围....?
有热心大佬是否可以指点一二....

楼主:
示意图片在这,之前的不知道为什么看不了

网友A:
压力范围当然根据你的使用需求来决定
我不懂你这个行业,你起码得知道压力大概的数量级吧,是几十牛还是几百牛。
然后根据压力选择缸,根据缸选择电机
上面旋转砂轮的转速也是一样,根据你的需求来,然后选择驱动电机,根据受力选择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范围当然根据你的使用需求来决定
我不懂你这个行业,你起码得知道压力大概的数量级吧,是几十牛还是几 ...

了解,主要是之前没有经历过项目,很多东西都无法确定,下次开会的话我给他们说下,起码这些数据得要上才能去选型,主要这种网上也没有类似的参考就很伤...

网友B:
加油,自己经历过映像会更深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油,自己经历过映像会更深刻!

谢谢大哥,小白还是得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