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螺纹的师傅帮忙解答一下问题

楼主(2022-03-25):
这个螺纹做的时候,螺纹线是顺时针,为什么抛开之后会显示这样?外螺纹是顺时针拧紧,与这个内螺纹可以配合拧紧吗?
不要发无用评价感谢,真心求教问题不希望看见无用的回答。

网友A:
?画零件图为何要把螺纹还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零件图为何要把螺纹还画出来

看着方便一点,这个是左旋还是右旋呀

网友:
好腻害的样子

网友:
是想探底电脑配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方便一点,这个是左旋还是右旋呀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19192ad80c2617e53f570744.html
简单说,左右哪边高就是啥旋

网友:
你这是左旋吧

楼主:
你看一下,这样好像就对上了。有可能是半抛的视角问题。不太确定还是希望有懂得人解答一下。

网友:
你是觉得哪个地方你看着不对眼?另外,建议你退刀槽直径画大一点,至少大于内螺纹大径,不然看起来很别扭

网友:
另外,螺纹进口处的台阶孔的直径也要大于内螺纹大径,不然做台阶孔的目的是啥?

网友:
替楼主着急啊,

楼主:
刚接触,慢慢学习就行了。是视觉的问题,实际是右旋螺纹。

网友:
主要是螺旋线有问题了

网友B:
螺纹只讲左旋和右旋,没有顺时针和逆时针的称谓。你这个效果图看上去应该是左旋螺纹,简单的说那边高就是哪旋螺纹。另外你效果图的螺栓根本不可能有螺母旋得进去。

网友:
你的两张图是对应的啊,没有问题,内螺纹那个剖的看的是另一面跟你外螺纹看到的本身就是反的啊。右旋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只讲左旋和右旋,没有顺时针和逆时针的称谓。你这个效果图看上去应该是左旋螺纹,简单的说那边高就是哪 ...

你可以自己做内外螺纹试一试。这个确实是右旋螺纹。只是视角问题。

网友:
唉!别这样,你把剖完那个内螺纹稍微向自己方向倾斜一些(30°左右),你再截图看看。

网友:
15楼回答正确,你可以拿一根弹簧或画一根螺旋线看看旋向高度就明白了,靠近你和远离你的半弧是不是正好相反?右旋内螺纹剖视图看到的似乎永远是左高。或者再找一个右旋螺丝看看,你看到是右高左低,实际背面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