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钢管代号

楼主(2022-03-25):
#40什么意思?是sch40吗?

网友A:
STPG 370是材料牌号,感觉#40更像是指DN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PG 370是材料牌号,感觉#40更像是指DN40~

不是,这是完整的材料表,公称直径单独有一列

网友B:
高频直缝电阻焊管,英文Electric Resistance Welding,简写:ERW。输送石油用的钢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直缝电阻焊管,英文Electric Resistance Welding,简写:ERW。输送石油用的钢管。

谢谢,这我知道,我问的是#4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是完整的材料表,公称直径单独有一列

结合下面弯头的壁厚数据,我认为你是对的,指的就是钢管壁厚sch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