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轴前移第一下有时会抖动

楼主(2022-03-25):
各位好,请教一下。我磨床z轴移动时前移第一下有时会抖动,有时不会。之后都正常。
然后如果Z轴移动时先向后移动,再向前移动,就不会抖动。

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Z轴光栅的问题吗?

网友:
导轨什么形式的,有么有问题?
丝杆有没有问题?
联轴器有没有问题?
这个你得一步一步排查了

网友:
好有就是光栅反馈的信息是不是会有补偿动作,如果有的话,光栅尺故障导致位置不停的反馈,补偿,可能就会导致抖动

网友:
机构刚度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