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螺纹定位问题

楼主(2022-03-25):
比如,我两个轴,一个内螺纹一个外螺纹,轴的外壁上有一个凸出来的东西,如何能保证螺纹拧上之后凸出来的两个东西是正好是对正的。  这个需要特殊的加工方法吗?

网友:
拧上之后组合加工应该可行

网友A:
重复定位精度要达到多少?拧紧力矩不一样,肯定有出入的

网友:
一楼二楼说的对,组合加工可以,但是毕竟是螺纹连接,角度精度还是有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复定位精度要达到多少?拧紧力矩不一样,肯定有出入的

基本上差不离就可以,只要不是特别明显的差距就行。

网友B:
角度要求不是非常精确,可以数控车螺纹时确定起刀点的方式实现

网友:
两种方法:

1.拧好看偏差多少,外螺纹车掉一部分(配作);
2.用螺纹胶,拧到最后一圈对齐,不拧到底,靠螺纹胶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角度要求不是非常精确,可以数控车螺纹时确定起刀点的方式实现

这个方法可以哦,就是不知道轴上的凸起处方不方便用来做径向定位

网友:
数控机床加工的时候保证进刀角度是一致的就可以

网友:
用两个螺纹的定位尺寸+公差保证。

网友:
限制自由度的问题。螺纹不定向。活螺母压紧结构可定向,但要看结构适合不。

网友:
凸台阶能装配后再加工吗? 可以的话 就用外螺纹顶端和内螺纹地面顶死的配合然后再加个凸台

网友:
组合加工是不错的加工

网友:
个人看法:
1 F9 t9 I% y5 ?: E外螺纹轴的一端螺纹尾部车一截轴肩精度就是你要配合后凸台的精度要求,同理内螺纹的一端螺纹孔头部加工一截内精孔精度就是配合后的精度,不知是不是这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