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器设计求助

楼主(2022-03-25):
ZQ1000-48.57-3CA型减速器应该怎么设计,给个大致过程

网友A:
你这是课程设计还是工业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课程设计还是工业应用?

课程设计

网友B:
这是啥减速器。。。至少说明一下吧,什么类型减速器,要求减速比多大,配合什么电机,尺寸多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课程设计

知道了这个型号是不是只能确定减速器的中心距和传动比?要设计减速器,是不是要先设计一个输出转矩和转速,之后根据这个数据和已知的传动比算出输入的转速和功率,然后确定电机的型号,之后再进行减速器各部件的设计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啥减速器。。。至少说明一下吧,什么类型减速器,要求减速比多大,配合什么电机,尺寸多少

这是个起重机减速器,型号ZQ1000-48.57-3CA,中心距是1000,减速比是48.57。
配什么电机可以查出来吗?以前做的课程设计都是先算出减速器的输入功率和转速,然后在机械设计手册里选电机。
尺寸指的是啥尺寸?所有的尺寸不是要自己设计吗

网友:
找老师要设计参数,不给就狠狠摩擦他

网友:
楼主好:
      先百度找这款减速器的主要参数
      然后照课程设计教材的案例计算就好。

网友:
叫老师给钱,直接买一台回来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起重机减速器,型号ZQ1000-48.57-3CA,中心距是1000,减速比是48.57。
配什么电机可以查出来吗? ...

齿轮减速器,课程设计,那应该就是二级或者三级减速器,确定你要做几级减速,各级减速比各是多少,应该有有例子的吧,照做就行,一步步计算校核

网友:
二级减速器,图纸跟设计资料应该能搜到一大堆吧

网友:
网上有现成的资料,找个靠谱的品牌,直接克隆参数和尺寸,剩下的就是照着教材或手册的案例改数据就行了

网友:
没有具体的设计要求吗?比如输入转速,输出转速,扭矩,功率等

网友:
直接买个回来现场测试!

网友:
我上学的时候也做过减速机的课程设计,在图书馆借的一本减速机课程设计图集,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