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齿局部变形,急急急!

楼主(2022-03-25):
S5M同步带再长时间运行之后,只有局部齿会变形。变形齿与其他齿不平行,运行速度不快。各位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A:
那同步带和同步轮齿型会不会有点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同步带和同步轮齿型会不会有点差异。

现在不在现场,齿有差异应该全部都不行,目前来看只是局部会这样。会不会是带轮节圆与中心孔不同心?

网友B:
买恰合达的,淘宝货肯定不行。原来我们买的淘宝货,一个礼拜就坏了。

网友C:
虽然都是S5M系列,同步带和同步轮还是有公差的,跑一段就累积到一个地方了,还是换品牌的会比较好

网友:
质量问题,换个质量好一点的吧

网友:
我赌一包辣条是质量问题

网友D:
是不是每次停机时都停在这几个齿与带轮接触,起动时负载大引起?

网友:
关键变形方向无规律

网友:
同步带再加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恰合达的,淘宝货肯定不行。原来我们买的淘宝货,一个礼拜就坏了。

你说的是带子还是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都是S5M系列,同步带和同步轮还是有公差的,跑一段就累积到一个地方了,还是换品牌的会比较好

换了两个厂家的带子了,那意思轮子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每次停机时都停在这几个齿与带轮接触,起动时负载大引起?

停机是任意位置停的

网友:
就没考虑负载较大,需要加宽轮和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带子还是轮子?

当然是一套啊,淘宝的质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