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有没有见过或者可以生产这种转换吸杆?

楼主(2022-03-25):
求助大神,有没有见过或者可以生产这种转换吸杆?

网友:
用在什么机器或者什么地方?

网友:
有图或实样可以加工做

网友A:
这个有没有厂家的信息呢,如果只有这一家做这种快换吸杆的话,那有可能是非标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刀片气缸上面的那个吸嘴,来图应该是可以加工的。

网友:
感觉结构类似先导式电磁阀

网友B:
一看就是电池阀上面的吧

楼主:
对,是吸嘴。
看来是非标件了。

楼主:
对, 是刀片气缸用的快速转换吸杆,吸嘴。
看来是非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没有厂家的信息呢,如果只有这一家做这种快换吸杆的话,那有可能是非标的

应该是非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电池阀上面的吧

气缸下面用的快速转换吸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