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弯管机如何编程?如何转换把XYZ坐标成YBC的数据?

楼主(2022-03-26):
各位大侠,数控CNC弯管机,如何转换把XYZ坐标成YBC的数据?求解

网友A:
程序中直接把现有的字母替换成你,需要的字母即可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后处理设定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中直接把现有的字母替换成你,需要的字母即可

尝试过这种方法,好像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处理设定方便

有详细的操作吗?我微信13805847613

网友:
引用 楼主:
尝试过这种方法,好像不可以的。

把程序导出来,编程记事本格式,在记事本格式中编辑

网友(2023-08-27):
有转换公式,可以把空间坐标XYZ转换为弯管机矢量坐标YBC

网友(2024-07-06):
怎么转换啊

网友:
是不是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