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质工序对么

楼主(2022-03-26):
轴40CR.其余板材Q235,轴调质硬度HB240~280HB.粗加工—调质—预热—焊接—焊后保温—精加工。工况齿轮箱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用同样的材料?量大节约成本?

网友:
轴的毛坯直径选68,先调质再粗车,去除氧化层再焊接

楼主:
|290739802发表于 03-26 16:53轴的毛坯直径选68,先调质再粗车,去除氧化层再焊接
调质后,轴表层有硬度还是整体有硬度,调质后,粗车会不会把硬度层切削掉

网友(点评):
调质深度可达20毫米。但要粗车去掉氧化层再热处理,才能保证淬火均匀。 你的难点在焊接

网友:
我看行,整体不是很长也可以精加工前调质。

网友:
粗加工后调质可以很好的保证轴的硬度均匀

网友:
我是在那本书上看到过,是misumi的技术部分还是在哪,我忘了,工艺确实可以调质后再精加工的;
等我哪天在看到了,我在发出来,

网友:
可以,这样最稳妥。其它方法如果不是超大批量,节约不了多少成本。

网友:
调质比较合适的,改善零件机械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