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加工销子孔疑问

楼主(2022-03-26):
工作很长时间了,一直遇到一个现象,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大神给解释下。
比如在10mm厚的铝板上加工定位销孔(有阳极氧化),加工后经常会大,导致定位销可以晃动,而45刚加工同样尺寸的定位孔就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加工损耗量。
材质,硬度,厚度,速度,
机台精度,装夹方式,
添加的冷却液类别、浓度,
等等,等等,都有影响。

网友(点评):
泛泛之谈,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点评):
天天是天天,向上就未必了^ _ ^ 敢问大虾,不知道参数,如何给出数据,卜卦嚒?

网友A:
我们之前公司的手册上写,阳极后孔尺寸会大0.005~0.01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之前公司的手册上写,阳极后孔尺寸会大0.005~0.01mm

有条件,可以做两个相同的零件,一个不做阳极处理,一个阳极,对比一下

网友(点评):
那得是批量做,一两件没办法做实验,

网友:
加工过程中的进给,转速对孔加工出来的尺寸是会有直接影响的

网友:
估计你是指钻加工大了,因为铝材太软,可以先钻小0.1,再铰刀来一下

网友:
铝件软啊,
既然是销钉孔;那你就往小了做,

网友:
铝软,排屑不畅,铝屑停留在钻头内,导致钻孔偏大了。

解决办法,分两次钻。先钻小孔,然后铰;

网友:
这种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加工厂商精度没做好,做大了,第二种是加工的时候精度OJK,在阳极氧化的时候没有对精孔进行保护,导致精孔尺寸变大。铝件在阳极氧化的时候表面尺寸会腐蚀变小(硬质阳极氧化除外),如果精度要求确实很高,可以要求供应商在阳极之前用橡胶塞把定位销孔塞上,这样会增加一些成本。

网友:
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加工厂家精度没把控好,精孔尺寸做大了,另一种情况是,加工的时候尺寸做的OK,在阳极氧化的时候没有对精孔进行保护,导致精孔尺寸偏大。阳极氧化会对零件有轻微腐蚀,会导致零件外形尺寸轻微变小(硬质阳极氧化除外),如果精度要求确实很高,可以要求供应商在阳极之前,用橡胶塞把精孔堵起来,这样会增加一定成本。

网友(点评):
典型的没有加工经历的画图工^ _ ^ 铝材质软,耗损量大于碳钢,所以偏大,别瞎想!

网友(点评):
那你的意思铝的损耗量大,尺寸就没办法做准是吧?另外告诉你,我做加工十几年了,有机加工的订单可以关照哦

网友(点评):
谁是画图工谁心知肚明

网友(点评):
不学无术还班门弄斧,哎!年轻人啊。。。

网友:
软材料做销钉孔,可以预埋钢套。再做孔。

网友:
铝板的定位销孔不要自己去打,上加工中心精度才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