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原理图

楼主(2022-03-27):
vmc850p气动换刀系统原理图,各位大佬,我这个原理图左边是不是差点啥,能说一下吗?

网友:
应该不少,你是不是不理解气动三联件入口的那个三角形的意思,那是个气源符号,可以从工厂气直接引气,也可以代表着空气压缩机、干燥器、气动调节阀等组合。具体的图纸没有展开来绘制而矣。。。。1 C' l# s% A6 H) q

网友:
看着不差,楼主1234指那一部分?

楼主:
那这个选型先选什么啊?知道电机扭矩和主轴转速

网友:
把你要实现的要求和功能表达清楚,再提问这个原理图是不是缺点啥?别人不知道你的要求是什么,没办法给你判断或者建议。

网友:
lixuexil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2022-05-10):
感谢各位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