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传动的最佳方案

楼主(2022-03-27):
目前想做一款产品,达到双向传动的效果,利用齿轮齿条的结构,不知哪种效果会更好,或比附图更好的结构。
附图中的配件,在运动杆件卡阻的情况下,损坏的概率大不大?

网友A:
这两种图二更好,但是要是我做的话都不选,用同步带双向(长行程)或者连杆机构(短行程)

网友B:
就你上面两者明显右边的好,左边下面那个齿轮太碍事。

网友C:
先讲清楚,什么叫双向传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你上面两者明显右边的好,左边下面那个齿轮太碍事。

两个方案都有下边的那个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你上面两者明显右边的好,左边下面那个齿轮太碍事。

下面的那个齿轮是力矩的输入点,不能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讲清楚,什么叫双向传动。

就是两边的齿条,在运动时,一个朝左边走,一个朝右边走

网友:
为什么两个齿条一定要在齿轮的同一侧呢?

网友:
第二个方案好,动力转动机械效率损耗更低!

网友D:
为什么要把简单的事复杂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把简单的事复杂化??

层主这个结构的确比楼主的结构从传动来说简单的多,楼主左右两个图都需要驱动上下两个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把简单的事复杂化??

这是一个什么缸?

网友(点评):
旋转气缸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层主这个结构的确比楼主的结构从传动来说简单的多,楼主左右两个图都需要驱动上下两个齿轮。

lz搞成这样,两个动轴共线,大概想要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把简单的事复杂化??

我也觉得你这个方法最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搞成这样,两个动轴共线,大概想要这样。

主要是因为距离有要求,动力源(也就是下面的齿轮)距离上端部和下端部的尺寸有要求,要不然就按你这样的设计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图二更好,但是要是我做的话都不选,用同步带双向(长行程)或者连杆机构(短行程)

连杆机构有啥好的方案没,行程18mm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你上面两者明显右边的好,左边下面那个齿轮太碍事。

主要是A B 两个尺寸受限制,动力源有位置要求

网友:
图二比较好

网友:
图二右图下边的齿镜像即可,10楼说的不错,可参考

网友:
用丝杆,行吗!?

网友:
平行气爪的结构了解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A B 两个尺寸受限制,动力源有位置要求

你上传的图,都失败了,看不见。

网友:
一个齿轮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两边的齿条,在运动时,一个朝左边走,一个朝右边走

中间一个齿轮不就搞定了?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齿条缸,百度一下。

网友:
第二种相对较合理,齿条强度会大一点,容易加工一些。

网友:
这种结构很常见啊,搞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