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选型

楼主(2022-03-27):
vmc850p加工中心气动换刀系统设计知道了主轴转速和电机扭矩怎么开始选型啊,各位大佬指导下,先选气缸吗

网友:
T=9550*P/n用这个公式计算出主轴需要的功率,主轴旋转需要电机或者液压马达驱动,你选气缸为何?先把设计要求弄清楚,再下手做选型和计算。

看你最新一个帖子是询问液压钻机液压马达选型,这个帖子好像是机床传动设计。上下两个帖子有关联性吗?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3-27 17:34T=9550*P/n用这个公式计算出主轴需要的功率,主轴旋转需要电机或者液压马达驱动,你选气缸为何?先把设计要求弄清楚,再下手做选型和计算。

看你最新一个帖子是询问液压钻机液压马达选型,这个帖子好像是机床传动设计。上下两个帖子有关联性吗?
谢谢啦,不是同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