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转速对表面粗糙度的重要性

楼主(2022-03-27):
外圆槽加工,转速1000,进给0.05mm/s,粗加工后,槽刀精修一刀,加工余量0.05mm与0.2mm效果都一样,表面发暗,摸起来划手

调整转速为s=2000,进给改为0.1mm/s或者0.15mm/s都可以,效果明显,表面锃亮

总结:调整刀具进给速度、加工余量,不如调整主轴转速来的效果明显,所以,在工件调试的切削三要素中,切削转速是提高表面粗糙度的首选。

(特殊工装,不能提升转速的除外)

网友A:
你应该是小白,表面粗造度跟切削速度,和进给率有关,正规的不会说转速,1米立车,转速15转,进给0.012,精光,进给单 位是0.015/转,不是米,这会带坏小白的,切削速度是定值,不能随便改,刀具相对于被加工材料,是定值 ,进给率决定粗造度,但主要还是机床刚性,决定

网友B:
其他条件一定,主轴转速越高,振动越大,被加工零件表面粗糙度越不好。

网友(点评):
小白才认为提高转速能带来好的光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小白,表面粗造度跟切削速度,和进给率有关,正规的不会说转速,1米立车,转速15转,进给0.012,精 ...

粗糙度高不代表加工出来的零件会变亮,但是转速的调整可能会决定加工出来的零件表面会更亮,甚至粗糙度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条件一定,主轴转速越高,振动越大,被加工零件表面粗糙度越不好。

特殊工装就是指一些装夹特殊的情况,比如夹持位置不是很牢靠,不敢加大吃刀量等

网友C:
是不是刀不行了呀

网友D:
从理论上说粗糙度与转速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与刀尖圆角和每转进给直接相关。但是实际应用中,确实会有像LZ这种情况发生,需要达到一定的线速度,粗糙度才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刀不行了呀

刀具磨损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理论上说粗糙度与转速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与刀尖圆角和每转进给直接相关。但是实际应用中,确实会有像LZ这 ...

转速越高,表面粗糙度和亮度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小白,表面粗造度跟切削速度,和进给率有关,正规的不会说转速,1米立车,转速15转,进给0.012,精 ...

切削速度是克服刀具粘刀(积屑瘤)的重要方法,当然刀具牌号适用是前提,你说的走刀量是要素没错,但是低速状态下小的走刀量发生粘刀会有好的光洁度吗?

网友E:
应该是提高转速等于无形中降低了进给,所以工件会变的更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提高转速等于无形中降低了进给,所以工件会变的更亮

也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我这里有个案例就是提高转速到三万了,然后降低进给,确实粗糙度会好非常多。是加装的主轴

网友F:
材料硬度不行,需要提高转速也就是线速度,但是我猜测刀片寿命不太好,估计做几件就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材料硬度不行,需要提高转速也就是线速度,但是我猜测刀片寿命不太好,估计做几件就毛了

材料硬度是不太高,但是转速的提高对工件的粗糙度是有直接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