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合理吗

楼主(2022-03-27):
看到过很多这种结构的轴承座,既节省空间又比较美观,今天做了一个不知内部合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轴承一般内外圈都要轴向定位,我没看难道你的结构。

根据你的建议,我将油封室加厚顶住轴承外圈,现在轴承外圈的两边都有定位了

网友(点评):
有没保持架的,查清楚来

网友(点评):
外圈被定死了,怎么调心呢

网友:
显然。。。有问题,建议你了解下滚子轴承的安装结构

网友(点评):
嗯、、、还是有问题。为了防止灰尘进入轴承及其配合处,油封好像在轴承外面,而且轴向定位型式跟工况与精度有关。你如果不只是想玩玩,建议找些专业书看看。好久没用,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点评):
油封已经在轴承室内了,进不去异物了

网友A:
这种轴承一般内外圈都要轴向定位,我没看难道你的结构。

网友:
太黄太XX了吧,颜色区分下好看点

网友(点评):
现在好了

网友B:
你这轴承座要装歪了会不会卡住转不了呢?
做设计,基本的原则要有吧。比如说轴承座怎么定位,才能保证左右轴承同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轴承座要装歪了会不会卡住转不了呢?
做设计,基本的原则要有吧。比如说轴承座怎么定位,才能保证左右 ...

那种外购的轴承座就是这种结构啊?轴承外圈与内圈都有固定位,想不明白到底是哪里不对

网友(点评):
你说的定位和楼上说的不是同一个概念,你现在做的结构适合小一点的深沟球轴承,调心滚子轴承一般要保证刚度,需要内圈或者外圈两边都要定位夹住

网友(点评):
我想说的是:左边一个轴承座,右边一个轴承座。如何保证装配好后,左右轴承座轴线相差不会太多。难道靠中间的轴?

网友:
这种自由发挥的空间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