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齿齿轮破坏严重

楼主(2022-03-28):
想问下大神,减速机齿齿轮破坏严重,造成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胶合?脱碳?啮合位置不对?还是齿形齿相不对?盲目猜测

网友:
偏载导致接触应力过大,然后疲劳了?

网友:
有可能齿轮负载过大,齿轮配合间隙大。

网友:
油品选型不合理,减速机过载

网友:
壳体有问题吧,为什么都是在一边出问题,正常不应该沿齿向均匀的承载吗?

网友:
材料强度不够

网友:
齿轮副啮合长度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使用时间长后,轴承间隙大了,引起齿轮受力不好出现点蚀或局部剥落

网友:
齿接触间隙过大了

网友:
看齿轮只有一边损坏个人判断应该是齿轮装配的问题。或者减速机装配时出现偏心导致超载

网友(2023-03-25):
您好,我这边是东莞卓蓝的厂家,专业解决减速机问题,可以加个联系方式相互学习探讨一下,19526168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