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种机械制图中常用简化画法,制图效率提升50%

楼主(2022-03-28):
1. 当物体具有若干相同结构(齿、槽等),并按一定规律分布时,只需画出几个完整的结构,其余用细实线连接,并注明结构的总数。

(a) (b)
相同结构与简化画法

2. 若干直径相同且成规律分布的孔(圆孔、螺孔、沉孔等),可以仅画出一个或几个,其余只需用中心线表示其中心位置,在图中标注孔的尺寸时应注明孔的总数。

有规律分布的孔的简化画法

3. 网状物、编织物或物体上的网纹、滚花部分,可在轮廓线附近用细实线示意画出,并在图上或技术要求中注明这些结构的具体要求。

网纹简化画法

4. 当图形不能充分表达平面时,可用平面符号(两相交的细实线)表示。

用平面符号表示平面

5. 物体上较小的结构,如在一个图形中已表达清楚时,其它图形可简化或省略。图中主视图上省略了两个小圆,俯视图也简化了相贯线。

小结构的简化

6. 在不引起误解时,物体上的小圆角、锐边的小倒圆或45°小倒角,允许省略不画,但必须注明尺寸或在技术要求中加以说明。

小圆角、小倒角和45°小倒角可省略不画

7. 圆柱形法兰和类似零件上的均匀分布的孔可按下图方法表示。

圆柱形法兰上均匀分布的孔的简化画法

8. 与投影面倾斜度小于或等于30°的圆或圆弧,其投影可用圆或圆弧代替。

小于或等于30°的圆的投影

9. 较长的物体(轴、杆、型材、连杆等)沿长度方向的形状一致或按一定规律变化时,可断开后缩短绘制,但尺寸仍按实际长度标注。

较长机件的断开画法

10. 物体上斜度不大的结构,如在一个图形中已表达清楚时,其它图形可按小端画出。

斜度不大的结构按小端画

11. 小孔部分的相贯线可以用直线代替。

相贯线简化为直线

12. 图形中的过渡线应按下图绘制。在不致引起误解时,过渡线、相贯线允许简化,例如用圆弧或直线代替非圆曲线。

网友:
不想打击你,但事实如此,在3D软件盛行的今天,你已失去规则制定权。2D图纸是由软件自动生成,工程师已经无需过多了解这些。比如你的第一条,软件要给你显示出来,事实上大部分机械工程师就无能为力的。如果所谓的标准化硬要这样执行,估计换画图工具。

网友:
×  12种机械制图中常用简化画法,制图效率提升50%
√  三维软件出图,制图效率提升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