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对接焊缝的画法

楼主(2022-03-28):
请教给位大侠,我有一个油缸缸筒对焊的U型焊缝,在SOLIDWORKS2020里怎么插入焊缝,这里面有好几个接触面,是都要选上吗

网友A:
sw的焊缝达不到你要的效果吧?
我觉得还是直接用旋转生成实体方式把焊缝画出来。
2010年前的版本出的焊缝真的是好看。

网友(点评):
赞同。2010版以前的焊缝功能和现在的差别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的焊缝达不到你要的效果吧?
我觉得还是直接用旋转生成实体方式把焊缝画出来。
2010年前的版本出的焊缝 ...

现在也没研究出来,对于简单焊缝倒是可以

网友:
能直接插入焊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