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机械手槽型光电开关

楼主(2022-03-28):
PPU机械手旋转轴为啥要装三个槽型光电开关。有啥作用。

网友:
看图像是对应原点、正、负极限,原点在槽顶部,左右极限对应槽的两个底,实现搬运动作吧

网友:
问一下做程序的,我觉得是回原点时需要。还有就是有时下限如果要停下来。没有Sensor怎么停。

网友:
图不是你画的么?你又顺了小日本滴?

网友:
一个原点位,另外两个是软件极限位置,机械结构上肯定也会有相应的机械硬限位,你找找看

楼主:
对那种直线运动模组用三个槽型开关我能了解。那种旋转轴就不能理解了

楼主:
为啥这里用一个光电开关。另外那个红色的片我看米思米有很大种开口角度的。到底咋选

楼主:
红色部分的凸轮片咋选。为什么米思米有很大不同开口角度的,还有没有开口的。

网友(点评):
凸轮片?叫DOG片吧,这个可以自己画图加工,开口要做多大,自己定。看图里用的光电传感器应该是欧姆龙的,这款传感器性价比高,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0.02mm。

网友:
这种槽型的精度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