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接,焊接处开裂,求解?

楼主(2022-03-28):
两个部件材质都是20#,氩弧焊接处出现裂纹,通液压油,工作时几乎没有压力,求解是什么原因导致开裂的?

网友:
焊了几道?每一道的焊接时间怎么控制的?
焊条材质对吗?焊条用保温嘛?

网友A:
焊接前有没有预热工件?

网友B:
上下两道焊缝差距有点大,下边这焊缝质量真不怎么样。除了二楼说的,搭接间隙大,焊缝收缩不均匀也会造成上边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前有没有预热工件?

没有预热工件,是先点焊了没处,后再继续焊接完整。

网友:
这焊道外观不敢苟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预热工件,是先点焊了没处,后再继续焊接完整。

检查一下点焊焊点是不是已经有裂纹。

网友:
熔覆金属填充量不够。。于是就裂了。。而且看着焊接参数也很小。

网友:
看图片像是电流小了,没熔透,一定要开坡口

网友:
这焊缝像狗坑

网友:
可能是焊丝填充量不够所导致

网友:
这算不算是冷裂纹?

网友:
这氩弧焊怎么焊成这样

网友:
除去材料原因,最大可能是焊接电流小了,如果要求高,可以不加焊丝先焊一圈,然后填焊丝满焊
焊接部位如果壁厚,最好设计焊接筋槽,可以集中热量(合适的话可以不加焊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下两道焊缝差距有点大,下边这焊缝质量真不怎么样。除了二楼说的,搭接间隙大,焊缝收缩不均匀也会造成上 ...

我好奇,上下两道环焊缝,是同一个人焊的吗?

网友:
焊接电流小了,需要加大电流!

网友(2023-11-12):
焊接前得预热工件,到100度肯定没问题。

网友:
建议采用两层两道焊接,第一层打底焊,细焊丝(有间隙)或自熔(间隙在0.5mm内);第二层盖面焊

网友(2024-01-15):
没开坡口,电流太小了,导致没熔透

网友:
这是焊工技术能力不够导致的,让他们自己找原因

网友:
看了焊缝发现上面的表面缺陷除裂纹都较多(夹钨、气孔),
感觉你这有点像冷裂纹类(1、焊前预热(厚度已达到预热厚度了)2、20#刚用的什么焊材(强度有没有匹配))
别的没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