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到处solid works工程图的问题,导出比例不对

楼主(2022-03-28):
出钣金展开图后,从工程图到处DWG格式文件时,以激活1:1导出,为什么有时导出是1:1的有时怎么导出都不是1:1,并不是每次CAD打开都不是1:1

网友:
那肯定是你自己的设置选择有问题,千万别觉得没问题

网友A:
激活1:1导出,按于图纸比例相同的视图是1:1,不相同的咋可能是1:1

网友B:
在零件里面,展开,选中你需要的展开的面,正视它,点另存DXF/DWG,输出面/环/边线,保存,就是你要的钣金展开1:1了,只是没有图框之类的东西,仅仅是你要展开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零件里面,展开,选中你需要的展开的面,正视它,点另存DXF/DWG,输出面/环/边线,保存,就是你要的钣金 ...

以工程图导出不是可以批量吗,另存为比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活1:1导出,按于图纸比例相同的视图是1:1,不相同的咋可能是1:1

并不是有的视图不是1:1的导出到CAD后标注尺寸也没问题

网友:
我都导出之后再检查,不行在缩放

网友C:
比例设置原因吧,很多人改图纸比例是从主视图改,而不是属性里改。
你点开转换比例不对的图纸,看看

这个是主视图

红圈这里是不是改了。
如果只用SolidWorks,改无所谓,但是要转CAD比例正确的话,
要在图纸里右键,属性里改。

画图一定要养成属性里改比例的习惯。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不能乱改比列,一定是属性里改图纸比列

网友D:
你SW图纸不是1: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例设置原因吧,很多人改图纸比例是从主视图改,而不是属性里改。
你点开转换比例不对的图纸,看看

三视图也是批量出的,自己没设置,有的在CAD里就没事有的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SW图纸不是1:1吧

工程图里1:1,图框里也放不下啊

网友:
导出时是不是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