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与光纤传感器区别

楼主(2022-03-28):
不知道光纤传感器用在什么地方。另外对透明的问题检测用什么光电开关。

网友:
去松下或者基恩士的型录上看看,有专门针对透明物体检测的传感器。

网友:
FX-551-C2  放大器+防干扰设定;FD35G7 光纤头。因为是透明塑料且有官员干扰选了这么一款松下的。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光纤成本更高,检测的精度更高!

网友:
一般光电头子比较大,但是光纤头比较小方便安装. 另外我们还直接买2.2/1.0的裸光纤,直接安装在光纤架子上,空间更小.
光电一般是亮或者不亮,但光纤有数值,方便调整,当然有的客户讨厌看数值,看光电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