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为1mm的结构件,可以用焊接来做吗?

楼主(2022-03-28):
各位大神,看一看这个薄壁为1mm的结构件,可以用焊接来做吗?
强度能保证吗?其中一端尺寸为130*130*120,另一端尺寸为150*150*239

网友A:
看不到图,1mm可以直接激光焊,焊缝均匀材料不变形

网友B:
激光焊就行

网友C:
强度要求不大的话可以考虑锡焊,不会变形

网友D:
这个直接氩弧焊就可以搞定啊,没什么难度

网友E:
什么材料

网友(点评):
还是有明白人。

网友F:
冷焊或者激光焊

网友G:
你所谓的强度是啥量纲?具体值有多少,受力点及支撑方式如何。

假如要承受1吨左右,恰好受力方向与壁厚相同,就类同于垫圈。。。。。强度满分。

网友H:
保证强度,你要多强/

网友I:
很多楼梯的扶手栏杆,还有很多的住宅窗户的护栏,都是薄壁不锈钢管,用氩弧焊焊接的。

网友J:
看你做什么零件?用在什么地方?精度高,密封性要求高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你做什么零件?用在什么地方?精度高,密封性要求高不好做。

当电机罩用,不和别的结构件接触,主要就是要防雨水,别的没要求,只要内壁不至于太软和电机接触上就行,材料是钢板,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1mm可以直接激光焊,焊缝均匀材料不变形

谢谢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焊就行

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度要求不大的话可以考虑锡焊,不会变形

强度不高,主要做电机防水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直接氩弧焊就可以搞定啊,没什么难度

大神留步,请问焊接误差大不,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材料

材料是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所谓的强度是啥量纲?具体值有多少,受力点及支撑方式如何。

假如要承受1吨左右,恰好受力方向与壁厚 ...

强度没有具有数值,主要是做电机罩用,主要是防水,以及内壁不与电机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多楼梯的扶手栏杆,还有很多的住宅窗户的护栏,都是薄壁不锈钢管,用氩弧焊焊接的。

嗯。感谢大神,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保证强度,你要多强/

能支撑其本身,在自身重力作用下不变形(说的好像是刚度的范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冷焊或者激光焊

网友:
首先要看什么材质,用在什么工况

网友:
薄壁的用激光焊吧

网友:
1mm氩弧焊最好,气保焊0.8mm焊丝也行(考验技术水平)

网友(2022-07-27):
咋样了,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