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传动的伺服驱动电机如何选型计算

楼主(2022-03-28):
各位大神。最终输出力传动方式是齿轮齿条,选一款伺服驱动电机和减速机,如何进行选型计算。公式有哪些。谢谢

网友A:
有这种选型计算表单的

网友B:
过程如下,欢迎讨论:
0.最后一条非常重要
1.根据负载速度先计算齿条切向力F=mug+ma+f
2.根据齿条切向力等确定齿条模数,判断齿轮节圆直径d
3.计算齿轮设计力矩T=Fd÷2
4.考虑安全系数
5.判断满足速度力矩情况下是否需要减速机?确定速比
6.选择合适的电机功率
7.判断电机的控制方式,通讯协议
8.最后一条非常重要,有需要伺服电机-减速机-齿条等产品的请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选型计算表单的

方便分享一下你的计算表单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程如下,欢迎讨论:
0.最后一条非常重要
1.根据负载速度先计算齿条切向力F=mug+ma+f

齿轮齿条是水平移动传力的话,主要的力是加速驱动力和克服的阻力。那你公式F=mug+ma+f中的三项分别代表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