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圆只能用车床么?

楼主(2022-03-28):
看到一个零件,直径4000,长度2900的造纸机上面的大零件,请问这种零件是车床加工出来的么?

网友:
这个尺寸适合立车加工吧,外圆、端面、内孔一次出来

网友(点评):
长度2900一般刀架够呛了

网友(点评):
嗯,一般立车干不了。但用卧车,要是有内孔尺寸,保证内外同轴度的工艺就复杂了。

网友(点评):
直径4米,谁还用卧车?

网友:
重型卧车。

网友:
巨无霸,全国能做的估计屈指可数

网友A:
工件这么大,想想床子得要多大,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床子,怀疑是不是整体加工的,还是拼装的

网友:
我在做造纸机械厂待过一段时间。是大型普通卧式车床加工的。

网友:
这么大的家伙,估计要找国内的军工厂、大型国企才有床子干

网友(点评):
私企能干这个的多了去了!不过在洛阳见过16米的(央企)

网友B:
烘缸!

最后还是要这样干

网友(点评):
这个刀架滑枕行程不够。

网友(点评):
对!网上找的照片,直径要大于4米高度行程要大于3米才可以,加工要翻面,里外都需加工。

网友:
这得立车了吧

网友:
基本上都是卧式的大型车床加工的,因为立式车床的刀架行程都不大,只能加工大直径的盘类零件,而卧车的Z行程都很长,既能保证镗孔深度,又能保证外圆长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工件这么大,想想床子得要多大,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床子,怀疑是不是整体加工的,还是拼装的

10几年前在洛阳拖拉机厂见过加工直径几米的车床和齿轮加工机床。车间全是男士,所有零件的搬运都是行车。

网友:
4米大立车,前年我帮别人用4米立车改造了2个磨头上去

网友:
这规格的立车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几年前在洛阳拖拉机厂见过加工直径几米的车床和齿轮加工机床。车间全是男士,所有零件的搬运都是行车。 ...

上学时候 ,去洛阳实习了几周。

网友:
首先,这肯定是立车的活,立车的好处不言而喻,而且4米的立车目前是比较常见的,卧车没有立车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烘缸!

对,就是这玩意儿。烘缸。加工完还不能变形

网友:
大型卧车可以加工,一般国企造船厂有这种设备

网友:
很多立车就可以啊,我们直径十几米的都干过

网友:
只能用车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几年前在洛阳拖拉机厂见过加工直径几米的车床和齿轮加工机床。车间全是男士,所有零件的搬运都是行车。 ...

我想知道洛阳拖拉机厂现在还造拖拉机吗?除了造拖拉机还造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