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材力学计算公式

楼主(2022-03-28):
假设负载2T   求型材的抗压  平放和立放的公式 从而选出合适大小的型材.

网友:
直接有限元分析

网友:
求教程

网友(点评):
百度吧,简单的很,用SW就能做

网友A:
你需要的是钢结构设计计算软件 屏幕截图 2022-03-28

网友:
材料力学了解一下。

网友:
查看型材的截面弯扭性质或参数,设计手册上就能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的是钢结构设计计算软件

能把软件发一下吗?QQ1076113029

网友:
这计算公式不如软件CAR分析来的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