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锥形弹性垫圈的正确用法

楼主(2022-03-28):
各位社区的前辈好!
求解锥形弹性垫圈的正确使用方法?设计安装面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安装方式是尽可能压平,越接近压平状态越好,不需要扭矩扳手,就能得到适当的螺栓拉力,可取代普通弹性垫圈,但不能代替平垫圈,由于它具有较大的弹性,能承受比较大的振动和载荷,尤其在车辆和铁路行业使用较多。只要标准GB1972。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