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机和冷焊机有什么结构上的不同?能否一机两用?

楼主(2022-03-28):
请教点焊机和冷焊机有什么结构上的不同?能否一机两用?请大家说说点焊机和冷焊机有什么区别?好像都是瞬间放电,能否一台机器两用?既能做冷焊机又能做点焊机??我本人系统地学习过焊接技术,不过只是电焊二保焊氩弧焊。没有学过冷焊和点焊,

百度了一下,点焊本质上是压焊分类中电阻焊的一种,冷焊从原理上属于熔焊,类似于氩弧焊,同样使用钨极和氩气保护,仅仅区别在于燃弧时间短,不能连弧焊接,只能断弧焊。是电子控制瞬间放电,毫秒级,所以热输出量很小,热影响区小,接头质量高,缺点是干活慢,多年前就有,全名冷焊修补机,仅用来修补,不能大规模施工。
最近两年,网上冷焊很热门。不知道是不是技术有进步还是什么其他原因,是不是因为冷焊对于焊工技术要求低,容易操作,还是其他的?反正经常看到冷焊机的广告,本人有电焊二保和氩弧焊机,没有冷焊机,对于点焊机也是正在研究阶段,各位有没有懂行的朋友,指教一二,谢谢。
关键是焊机内部结构上冷焊跟氩弧焊机有很大不同,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好像跟点焊机焊机内部结构类似,虽然这两种焊接方式从本质上有不同,但是都属于瞬间放电,所以在焊接电源(焊机的学名)的组成结构上,很可能是类似的,目前市场上好像也没有领导品牌吧?我买的焊机都是奥太的,但是奥太没有冷焊机和点焊机,实在是令人迷茫啊。不知道论坛中有没有高手懂行的,懂电子技术焊接电源的朋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点焊是工件和工件接触,电极在两侧加压;
冷汗是氩弧焊一样的接触,工件、工件、钨极三者接触。
个人理解。

网友(点评):
是的,你说得对,但是仅仅是焊接这一方面,如果从焊机的内部结构原理方面,二者确实类似的,都是用大电容储电,然后瞬间释放。所以我觉得二者可以合二为一。

网友:
可以的,就是脉冲点焊呗。不是什么难题。我们生产这种二合一功能的设备。15921772395

网友(点评):
好像不是吧?这跟脉冲没有关系。

网友B:
感觉可以合用的部分就是一根电源线

网友:
具体点儿,看你指的是什么类型点焊。如果是氩弧焊类的点焊,二合一没什么技术难度;如果是电阻焊那种点焊,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可以合用的部分就是一根电源线

还有一个生物机器人。

网友(2022-05-22):
引用 网友A:
点焊是工件和工件接触,电极在两侧加压;
冷汗是氩弧焊一样的接触,工件、工件、钨极三者接触。
个人理解 ...

我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