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精度如何实现

楼主(2022-03-29):
材料:6061铝合金
尺寸:高度300mm,壁厚20mm。内径最大的200mm,最小的60mm
配合精度要求:0.005~0.01

材料:7075铝合金,表面氧化
尺寸:高度160mm,厚度12mm,内径最大的175mm,最小的50mm
表面要求:光洁度0.1~0.2

网友:
这问的太外行了

网友:
图片不仅没有,文字说明也不详细

网友:
内孔用珩磨设备吧,圆度及粗糙度都可以达到

网友:
没图片看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

意思是轴孔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轴孔配合?

类似油缸类的配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类似油缸类的配合

需要上磨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上磨床么?

珩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