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2017动态粗车

楼主(2022-03-29):
动态粗车仅支持加紧的刀具怎么解决

网友:
什么情况呢

网友:
   就是圆刀片

网友(2023-02-27):
好像就是这样

网友:
尖刀不可以吗

网友(2023-04-22):
尖刀,割刀完全可以,修改刀具参数

网友:
可以的,尖刀,割刀都可以,只不过是系统默认的是球刀,如果要用尖刀需要修改刀具参数,刀具间隙要重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