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用μ表测量μ级的零件

楼主(2022-03-29):
用μ表测量μ级的零件,零件带磁性,可以测的准吗?磁性会影响测量精度吗?

网友:
指示表至少要高一个精度等级吧

网友:
我的理解是磁性对直接的测量精度应该是没多大影响。但磁性会吸附一些细微物,从而影响测量精度
零件能消磁就好

网友:
先消磁再测量

网友:
肯定要先消磁的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