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知识:游标卡尺的测量与使用

楼主(2022-03-29):
标准的千分尺或卡尺等测量工具,是测量工件平面及平行特征或内/外径的常用“利器”。
但遇到测量复杂形状的工件时,如曲面或狭窄的沟槽等,标准的通用量具可能就难以到达准确的测量位置,选择专用的非标量具则相对更简便、更经济。

管壁厚度的测量

建议使用 壁厚千分尺 :

理由:圆柱型测砧可深入管材内进行壁厚测量。

建议使用 管壁厚度卡尺 :

理由:主尺的量爪为圆柱型,可准确测量管壁厚度。

建议使用 管材厚度表 :

理由:测砧呈90°角,可测量管壁厚度或弯板厚度。

管内径的测量

建议使用 内径卡尺 :

建议使用卡尺型内径千分尺:

理由:卡尺形的测量面可实现通用千分尺无法实现的内径测量。

建议使用内径表 :

理由:可测量内孔底面的直径,接上延长杆则可测量深孔内径。

沟槽直径的测量

建议使用薄片型千分尺:

理由:测量面为薄片型,可简单、准确测量窄槽直径。
建议使用薄片卡尺:

建议使用刀刃型厚度表 :
理由:量爪前端为片状,可简单到达窄槽的测量位置完成测量。

带有凹槽的内径测量

建议使用凹槽千分尺 :

理由:带有凸缘的测微螺杆和测砧,可测量凹槽内径和管材内凹槽深度和位置关系。

建议使用钩式游标卡尺 :

理由:量爪前端为钩型,可测量圆筒内径阶梯槽尺寸。

花键测量

建议使用花键千分尺 :

理由:小直径测砧可方便测量花键轴和槽的直径。

奇数槽丝锥铰刀的外径测量

建议使用V型测砧千分尺:

理由:V型测砧适用于测量奇数槽的丝锥、铰刀、铣刀的外径,可使用单针测量中径。

板材中心厚度的测量

建议使用板厚千分尺:

理由:超大尺架可轻松测量板材厚度。

网友A:
我看闲鱼上有不少三四十块的哈量或者上工的普通游标卡尺,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闲鱼上有不少三四十块的哈量或者上工的普通游标卡尺,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要求不高可以试试,有要求的不建议,不然你会认识什么咸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可以试试,有要求的不建议,不然你会认识什么咸鱼

主要是想买了家里用,就怕差异太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想买了家里用,就怕差异太大。

家用去买把新的吧,二手的还是算了,个人经验之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用去买把新的吧,二手的还是算了,个人经验之谈

好的谢谢,一般去淘宝的旗舰店买应该就不会是假的了吧

网友:
价格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