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装配体下的零件存储为复件的问题

楼主(2022-03-29):
怎么能像图示那样把装配体下的零件存储为复件,这些装配体下的零件就像是虚拟内部的零件,没有单独的零件保存

网友A:
装配图里设计树,右击零件,选择  使成为虚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图里设计树,右击零件,选择  使成为虚拟

好的,谢谢

网友:
这复件是重复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