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本体装在地轨上,控制柜能否也装在地轨上跟着本体一起运动?

楼主(2022-03-29):
机器人的平均速度在0.6m/s左右,运动过程中产生的震动会不会对控制柜的寿命产生影响?

网友:
控制柜不建议装在地轨上

网友A:
机器人带着控制箱一起跑路!?发电控箱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带着控制箱一起跑路!?发电控箱看看

川崎的机器人,有个电控箱,还有一个变压器

网友B:
我们现在的项目就是这么装的,不仅机器人的控制柜,还有执行机构驱动器都放在里面。至于震动,我们是用机器人来打磨的,震动并不明显。

网友C:
我们一直都这么干的。除非外部轴比较短。。

网友(点评):
就是不知道运行过程中的震动对控制柜的寿命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一直都这么干的。除非外部轴比较短。。

那你们示教器也是跟着一起跑嘛?

网友(点评):
对呀。。一根轨道二十多米。。必须跟着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现在的项目就是这么装的,不仅机器人的控制柜,还有执行机构驱动器都放在里面。至于震动,我们是用机器 ...

是你给了我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