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拉载荷=拉伸载荷?

楼主(2022-03-29):
抗拉载荷和拉伸载荷是同一个东西吗?
为啥机械制图手册上滚子链用的抗拉载荷,齿形链却用拉伸载荷?

齿形链CL08  链宽28.5(销轴33.5)极限拉伸载荷35.2N
滚子链16A  链宽29.06(销轴33.5)抗拉载荷55.6N

总宽一样的,一直以为齿形链的载荷会更大,是不是我理解的不对。

网友A:
极限拉伸载荷35.2N          抗拉载荷55.6N

材料的抗拉强度极限是材料在抗拉试验断裂前的最大拉力,抗拉屈服强度是材料在产生屈服变形时的所受的拉力。

材料力学 基础需要看一下

网友(点评):
谢谢,我的本专业不是机械类的,没看过材料力学呢 O(∩_∩)O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限拉伸载荷35.2N          抗拉载荷55.6N

材料的抗拉强度极限是材料在抗拉试验断裂前的最大拉力,抗拉 ...

那从这两个数据能看出谁的抗拉强度更大吗?

都是链条,为啥手册上不用同一种方式表达呢?
机械制图手册 第6版 成大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从这两个数据能看出谁的抗拉强度更大吗?

都是链条,为啥手册上不用同一种方式表达呢?

想表达的意思不同,抗拉载荷和极限拉伸载荷不一样,扛拉载荷有塑性变形,而极限拉伸载荷则无塑性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