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好的固定方式

楼主(2022-03-29):
我这边做了一个锥型滚筒,拉皮带用,筒体和轴是分开做的,用螺丝顶死固定的,现在总是固定不紧,滚筒转一段时间螺丝就松掉了,大家有什么好的固定方式吗

网友A:
螺丝锁住的地方铣扁;加键;焊死,能想到的 大概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锁住的地方铣扁;加键;焊死,能想到的 大概这些。

现在是两端都有锁死螺钉,一边有键。另一边我直接在轴上钻了个坑,但是现在运行时间长了,锁死螺钉还是会松动

网友(点评):
不去分析受力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震动引起松动。把一根轴整的千疮百孔的,有意思吗?

网友:
螺钉基础上,加几个销钉连接,

网友:
上实物照片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两端都有锁死螺钉,一边有键。另一边我直接在轴上钻了个坑,但是现在运行时间长了,锁死螺钉还是会 ...

看不到具体机构,猜测一下;第一:键槽配合公差不对,太松了,锁住后启停或正反转次数多了就出问题。可以从新配键。第二:轮子相对轴有轴向的受力造成的松动。可以加个挡圈。

网友:
还是上个图才好出主意啊,很可能问题不是出在“螺丝”上

网友:
上高强度螺纹胶

网友:
无图无真像。

网友:
你看下螺丝松是不是总数一边的 还是2边都会松。。如果总数同一边会不会是牙旋方向问题。。比如那端的螺纹牙  顺牙改逆牙

网友:
轴端留螺牙锁螺母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是两端都有锁死螺钉,一边有键。另一边我直接在轴上钻了个坑,但是现在运行时间长了,锁死螺钉还是会 ...

就是因为震动导致螺钉松动,我想大哥坑可能会好点

网友:
转动扭矩比较小可以采用紧定螺丝固定,如果转动扭矩比较大,这种方式就不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