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顶向下设计

楼主(2022-03-29):
请教一下:装配体可以通过全局变量控制零件的尺寸吗?
我试了一下,不行呀,编辑零件时是看不见装配体的全局变量的;
上午公司开会,软件公司那边说可以通过全局变量来控制,怎么回事?
用草图尺寸控制零件草图尺寸这个我知道,可视频里没有看见装配体里存在草图呀。

网友A:
上往下搞,试过几次,领导来个脑筋急转弯,改的比重新画还复杂了。

网友B:
软件公司那些逼人,一个个都不是做项目的,就会纸上谈兵。到时候更改和变更的时候,改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公司那些逼人,一个个都不是做项目的,就会纸上谈兵。到时候更改和变更的时候,改死你。

兄弟,仅仅从全局变量是不是不可能实现的?
只能装配体建立草图和零件尺寸发生关联这样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往下搞,试过几次,领导来个脑筋急转弯,改的比重新画还复杂了。

目前来说只要求长宽高外形尺寸改变控制零件尺寸

网友(点评):
那还好,查错搞了几次通宵,搞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仅仅从全局变量是不是不可能实现的?
只能装配体建立草图和零件尺寸发生关联这样控制?

仅知道零件里可以做全局变量,我的SW在受力分析,所以试不了装配体里是否可以做全局变量。全局变量仅是一种特殊的方程式而已,如果说能驱动零件尺寸,这个我信,如果说能驱动所有的装配体零件变化,我觉得有点困难,可能涉及到引用特征,而且后面所有的特征还要建立在引用特征的基础之上,相当繁琐,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网友C:
装配体中好像用不了全局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配体中好像用不了全局变量

可以实现的,设计零件草图尺寸就可以关联到装配体里面的全局变量

网友:
top-down模式适合工程机械这种模块化成熟产品,用布局草图来完成整体规划。非标就别折腾这个了,不是不能做,而是太消耗脑细胞了,一般人的脑容量未必够用

网友:
自顶而下的设计,对人要求很高,要求对所有尺寸之间的关联都了如指掌,比如倒角跟你直径的关系。改了直径,倒角也跟着变。一般设计没有考虑倒这么细时,一改就可能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配体中好像用不了全局变量

可以的

网友:
CREO可以的,就是要搞的公式太多,而且尺寸不好选中

网友:
装配体草图(其实有专门的叫布局草图,但用一般草图也可以),一般是用来控制装配位置,例如2根轴,可以对应安装齿轮,设定齿轮分度圆大小(中心距等),至于具体的零件结构可以放到零件草图去

网友:
PROE(CREO) 可以的, 方法要对,好好找个教程看一下。

网友D:
自上而下统一设计适合结构固定但是分很多规格的东西
但是吧,这个东西需要自己摸索的太多了,单套图纸前期投入太大,领导脑袋一拍要大改结构那就哭去吧。

再补充一点,自上而下不一定全靠全局变量,设计表也是很好用的东西。
今年接触的一家二次开发软件商,他们就是用AI智能学习和自上而下玩法,大量节约了工厂的画图成本。
其中一个案例是某风机厂家用了他们的软件,7个人的工程师(画图工!)团队只留下了一个人。

他们把大量的计算、查表以及设计上的逻辑判断都整合到了设计表中,让人叹为观止。

网友:
我是怕了,凡是零件件有关联的,我都要断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往下搞,试过几次,领导来个脑筋急转弯,改的比重新画还复杂了。

我也是只玩了几次就再也不敢玩了,老老实实一步一步来。

网友:
自顶向下有点难度

网友:
你要得是金斧头呢还是银斧头

网友:
都可以的,各有利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上而下统一设计适合结构固定但是分很多规格的东西
但是吧,这个东西需要自己摸索的太多了,单套图纸前期 ...

设计表,我们部门好像就是这样,把零件的各个信息在excel表上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