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旋转密封选型

楼主(2022-03-29):
各位大神,工况:介质:空气;工作压力:零压力(基本无压差)。请教采用哪种旋转密封好?

补充内容 (2022-3-30 14:40):
转速约20r/min

网友:
骨架油封么?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A:
看转速吧,一般情况下骨架油封都够用了,还有斯特封、格莱圈之类的能选

网友B:
45度 O型圈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转速吧,一般情况下骨架油封都够用了,还有斯特封、格莱圈之类的能选

感谢,但是特瑞堡样本上写着格来圈Z80材质不适用持续旋转。

网友(点评):
我用过超低速,封水,每天断续运行16小时(累计8小时左右),能用2年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度 O型圈就可以

感谢。有案例使用没问题吧?

网友:
看转数和泄漏率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有案例使用没问题吧?

低转速,低压密封,用45° O型圈没问题

网友:
普通密封圈没问题的

网友C:
转速和压力知道了,有没有温度,没有温度,就O型圈和格莱圈都行,买那种像骨架油封样式的气密封也可以,稳妥设计就一道O型圈,一道格莱圈,

网友:
一般用随便选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但是特瑞堡样本上写着格来圈Z80材质不适用持续旋转。

z80只是多种材料中的一种    最高温度只能到90度左右     还有很多 改性材料可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速和压力知道了,有没有温度,没有温度,就O型圈和格莱圈都行,买那种像骨架油封样式的气密封也可以,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