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电机扭矩计算

楼主(2022-03-29):
各位好,我想问下能用图一的方式计算转向电机的功率吗?
我也找到图二的计算方式,不知道哪个是对的,麻烦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图二的计算过程是对的。图一的计算过程中轮子的负载和转动惯量把计算细节贴出来才能知道是否对?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3-30 07:27图二的计算过程是对的。图一的计算过程中轮子的负载和转动惯量把计算细节贴出来才能知道是否对?
1.我怎么感觉图二的计算有点怪怪的,我需要计算出转向所需的扭矩来选型电机,怎么计算还需要用到转向电机的参数?
2.轮胎负载可以通过整车重心计算出来,问题不大,然后转动惯量我就是用的公式1/2*m*r^2,
0.5*轮胎负载*大齿轮半径^2

网友:
楼主自学成才了!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