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钣金上下叠在一起,用什么工艺可以做到,看不出是两个板叠在一起的

楼主(2022-03-30):
两个钣金上下叠在一起,用什么工艺可以做到,看不出是两个板叠在一起的,比如两个1.5厚的板叠在一起就是3.0,但看不出壁厚是两个1.5的,看着像3.0的板,请问这是什么工艺做到的?

网友:
沿边封边就行了啊

网友:
胶水?压力?焊接?

网友:
不懂,占个楼。

网友:
倒角,焊接?

网友:
焊接,涂料粘接

网友A:
很想知道合一起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22-05-16):
引用 网友A:
很想知道合一起的目的是什么

好看,不然就容易看得出是两个板夹在一起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开焊接孔点焊加四周然后喷涂,把焊接孔放在内侧

网友(2022-07-15):
你说的应该是类似包铝板的生产工艺,具体要生产南南铝和西南铝能够做。可以找中间商咨询下,网上很难找到类似工艺

网友:
边角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