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准备给笔记本来个2合1 续

楼主(2022-03-30):
上文书说到要把就笔记本的内存和硬盘装到现在码字的这个本子上,结果在联想的“帮助”下,顺利翻车了——这个本子压根就没有拓展槽。
右下方铝箔包裹的这个是机械硬盘,只有一个卡槽;右侧中间两个黑色塑料膜覆盖的是内存,现在装的是2×8Gb,没必要换个4Gb的上去了。

另外,拆机的时候发现了几个有趣的设计:
我这个T460p是有支持3Gs网络的配置版本的,我买的这个并不支持,所以插网卡(手机卡)的位置是有塑料盖堵死的。

而我拆开之后才发现,塑料管后面有完整的SIM卡槽,有完整的接线,理论上只要装个驱动就能实现移动上网了……所以时隔6年我才发现了这个“惊天大秘密”——低配版本比高配版本竟然多了一个塑料盖,美企属实良心了(我买的是代购的美版)

这个是硬盘下方的软垫,设计的很有意思,圈上的这个一共有两个,对角线布置,照片左边这片蓝色的海绵实际上并没有和硬盘接触上。另外,这个小软垫里面是发泡海绵,外面应该是一层尼龙网布(也可能是金属网布,我这手指太糙了摸不出来,也没舍得拿打火机试),回弹非常好。

喇叭上的两处固定结构很有意思,这个很像时气缸上的浮动接头,手轻轻接触喇叭就会在一定范围内灵活移动,估计跟传说中的“杜比音效”有点关系。

总结:本次拆机的实际收货就是——给电脑清了下灰

网友:
笔记本我打开过两个,都是为了加内存。
可是都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螺栓上不紧了,容易丢,导致合页处松松垮垮,
现在还有一台在家里当台式机用呢,尽量不盖上。
最近打听了移动工作站,都是没有单独加内存的盖子,都得把整个盖子掀开。

网友(点评):
这个跟品牌有关吧,ThinkPad内存都是金属卡扣的,没有螺丝

网友(点评):
后盖的螺丝可以涂胶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零几年的时候有个笔记本,那个是有个单独更换内存的小盖子,不用整个后盖都掀开就可以看到内存。

网友(点评):
P17是单独的盖子。

网友(点评):
我的旧本子也是单独的内存盖子,新的都是一体的了

网友:
可以考虑把机械硬盘整成移动硬盘

网友(点评):
嗯,已经在万能宝下单了硬盘盒

网友:
可以找笔记本维修斯咨询下可行性,那叼毛还是有几把刷子。

网友(点评):
主要是内部没有空间了,ThinkPad p系列有个外接的总线,那里是可以扩展的,不过现在内部空间不足

网友:
学机械的真讨厌,女人想换个新的都能把你旧的修好继续让你用

网友(点评):
这是妥妥的赛尔凡,不是凡尔赛。

网友:
拆笔记本应该有一套神器吧

网友(点评):
算是吧,在我上个帖子的照片里有出镜,米家的手动螺丝刀套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