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形槽子用什么方法加工

楼主(2022-03-30):
如图,这种槽子如果用铣刀加工,肯定在最后尖角那里会留下圆角
因为铣刀有直径,比如直径6的铣刀,最后会留下半径3的圆弧无法清根

用其他方法加工不知道哪些方法适用,
比如电火花,材料是碳钢,实心的,深度22左右,量不大成本高不高?

网友A:
铣刀加工后电火花清角,最好能改图,改R角或者打避位孔,画图的想当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刀加工后电火花清角,最好能改图,改R角或者打避位孔,画图的想当然了。

避位孔就是在圆角这里钻孔吧,把圆角切掉?
这个我感觉可以

网友B:
非要这样做那么直吗?看看装配件上能不能想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避位孔就是在圆角这里钻孔吧,把圆角切掉?
这个我感觉可以

以图面直角为中心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要这样做那么直吗?看看装配件上能不能想办法

我改了,把配合部位倒角,这样槽子可以允许有3毫米半径的圆弧。
另外我发现一个小问题:
我异形孔开的沉孔,镜像异形孔后怎么带螺纹装饰线?
这里M8螺钉,光孔是9毫米呀
怎么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图面直角为中心打孔。

明白,可是我这个如果打孔,感觉对结构不太好,我改进了一下,把配合那个零件倒角了,这样开槽也许有半径3的圆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改了,把配合部位倒角,这样槽子可以允许有3毫米半径的圆弧。
另外我发现一个小问题:
我异形孔开的 ...

默认配置的数据.自定义调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改了,把配合部位倒角,这样槽子可以允许有3毫米半径的圆弧。
另外我发现一个小问题:
我异形孔开的 ...

你这是要打螺纹孔,还是方便螺丝安装的过孔?如果要是打螺纹孔的话,为啥不直接用螺纹孔命令?如果是打过孔的话,那为啥要加螺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要打螺纹孔,还是方便螺丝安装的过孔?如果要是打螺纹孔的话,为啥不直接用螺纹孔命令?如果是打过 ...

抱歉,是我搞错意思了。但是我自己试了下,镜向之后没有出现你的这个情况~

网友:
我一般这样避让

楼主:
|注册机008发表于 03-30 16:32
你这是要打螺纹孔,还是方便螺丝安装的过孔?如果要是打螺纹孔的话,为啥不直接用螺纹孔命令?如果是打过孔的话,那为啥要加螺纹线?

不是我加的螺纹,异形孔不带螺纹,镜像后显示螺纹,感觉不对劲我才问的

楼主:
|南天横翼发表于 03-30 16:42我一般这样避让
你这个浅,我那个很深,而且边只有8

网友(点评):
我只给你示意,不行钻头先打孔,在铣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我加的螺纹,异形孔不带螺纹,镜像后显示螺纹,感觉不对劲我才问的

是我搞错了,后来我用SW2014试了下,镜像之后没有出现你这种情况。建议你查看下异型孔特征下的草图,看有没有添加螺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我搞错了,后来我用SW2014试了下,镜像之后没有出现你这种情况。建议你查看下异型孔特征下的草图,看有 ...

异性孔没有螺纹,可是镜像后就带螺纹,坑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异性孔没有螺纹,可是镜像后就带螺纹,坑爹

暂时打2次异形孔吧,如果你用的是正版SW,也可以把这个问题在SW官网上留言,看官方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暂时打2次异形孔吧,如果你用的是正版SW,也可以把这个问题在SW官网上留言,看官方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家里用,怎么可能是正版,谢谢老兄

网友D:
工艺角,没法消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艺角,没法消除的

我知道电火花可以加工,但是量多可以,量少可能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