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黄铜块加热后会氧化并且影响导热吗?

楼主(2022-03-30):
各位大侠. 我有一块普通黄铜块插了电热管加热到150℃,请问长时间后表面会不会形成氧化?会不会影响导热?

有没有什么表面处理可以避免氧化且不影响导热的?  镀化学镍?镀锌?发黑?磷化?

网友:
150度没问题,镀镍好

网友(点评):
请问,您的意思是镀好化学镍后150度没问题吗? 还是裸黄铜150度也没问题?

网友(点评):
最好镀镍

网友:
最好用紫铜镀镍,激光上一般都是这么个操作。

网友(点评):
您好,请问是激光上哪个部分? 是紫铜镀镍后加热到多少℃呀?

网友(点评):
激光器散热用的,你是要受热不变形呢,还是要散热好。不变形建议用4j36,散热的话反正我们是用紫铜。太热的激光器没咋做过,顶多就是焊接激光器。

网友(点评):
我是担心加热后黄铜表面氧化导致导热率下降....当然紫铜导热更好,那么镀镍后温度上升到150℃表面不会有氧化的是吧? (我们公司螺丝是镀化学镍的,锁在400℃的加热块上会导致氧化变黑.....)

网友:
没问题的,我这公司经常做这个 ,就普通黄铜加发热管,工作温度200°都没问题

网友(点评):
好的,感谢! 200℃表面也没啥变化是吧?

网友:
会氧化的

网友:
镀镍后镀镍层不影响导热吗?氧化后对导热的影响微乎其微。